楼主(2017-03-23):
分享三菱变频器改功率 我打电话问三菱公司怎么改他们保密!然后自己试试看看说明书!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下P09的电流对应一下!ok    如果不行就直接换程序

网友A:
什么型号?原来是多大的功率?修改以后又是多大的功率?如果修改参数不成功,怎么进行更换程序?

网友B:
三菱没有保密,说明书就介绍很详细,楼主换程序估计是换了个存储器了事…
楼主不防换个头像…哈哈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的主板,55KW以下的通用,55KW以上的通用,把Pr9参数改一下就行

网友D:
主板通用、整流与驱动不通用;大可以改小用、小不能改大用

网友E:
Pr9不是电子过流保护吗,这算改功率?某个方面说,也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的主板,55KW以下的通用,55KW以上的通用,把Pr9参数改一下就行

这样啊,原来还真不晓得呢

网友G:
意思是主板类似的情况下,更改过载电流就可以更改功率?标示迷惘中~~是否别的品牌会类似?

网友H:
那市场上用A低功率的改F大功率的  是不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芯片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不是 这样理解的   要看型号 要看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I:
不算改功率吧,改保护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