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大家在使用光纤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根是带斑点,有一根没有的。想问一下大伙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哪一根是出光,哪一根是受光的呢

网友A:
出光的好像是单根的,收光的是多股的,我用色标传感器的时候是这样区分的

网友B:
这个看你光纤放大器怎么插的!是不分的!

网友C:
有的厂家是不分的,有的有要求。只能询问生产厂商

网友D:
不用分吧?  只要收发相接就好

网友E:
只要是通的都可以!

网友F:
应该是多一样啊

网友G:
我 碰到的是不分的啊

网友H:
会不会就是为了好区分通讯设备两头接入,防止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