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触摸屏查找PLC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知道油缸自动运行的状态程序但是显示是锁存的L200,我查找L200显示是手动点屏。感觉有点懵了。

网友A:
说不定是改了程序之后注释没改
【方案】
可靠检测碳纤维增强聚合物材料的传感器神器

网友B:
注释没说清楚
【方案】
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使用图尔克RFID系统

网友C:
肯定你哦搞清楚或者程序说的不是这个点
【方案】
双十一在即 | 华北工控自动分拣系统专用计算机可提速物流配送

网友D:
有可能是别人注释有些模糊
或是程序中用这个L200来控制油缸自动化下行,L200通过屏上点动来操作触发,触发的条件再去控制具体动作。

【方案】
智能叉车 | 图尔克 Vilant 解决方案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网友E:
来龙去脉弄不清。
【方案】
台达CP2000高效节能稳战供热前线

网友F:
应该是没有注释清楚!或者是触摸DE PLC控制!
【方案】
全场景工业级 TSN 交换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