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Fx3u能不能同时控制三条轴?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各轴独立运动,互不干扰。。

网友B:
自己去查手册,手册上面什么都有

网友C:
可以,但三轴是独立的,不能运行插补运算;

网友D:
可以同时用3个定位指令控制不同的轴,但这几个轴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三轴是独立的,不能运行插补运算;
3u通过定位模块最多能控制几条轴?5u最多几条轴?

网友E:
回复 楼主:
5U本体支持4个轴

网友F:
可以的,三组同道是独立的,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同时用3个定位指令控制不同的轴,但这几个轴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谢了,3u和5u最多能带几条轴?

网友G:
各自独立。

网友H:
有的基本功能你还不知道嘛看手册吧

网友C:
呵呵;这是主机自带的,通过扩展定位模块那就可以扩展很多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是主机自带的,通过扩展定位模块那就可以扩展很多轴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3u+1pG可控制4轴了。

网友C:
对;加扩展时主机一样原来自带的几路脉冲可以用;

网友I:
FX3U 本身有3路高速脉冲输出端口 最大支持8个功能模块扩展  采用FX3Uplc加上8个1PG模块一共可以控制11轴  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太高  不如用Q系列省钱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FX3U 本身有3路高速脉冲输出端口 最大支持8个功能模块扩展  采用FX3Uplc加上8个1PG模块一共可以控制11轴  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太高  不如用Q系列省钱又省事
Q系列是不是一定要外挂模块才能用?

网友J:
3U本体支持3轴、低成本还可以扩展1PG、每个1PG1轴、但都不可以插补;

网友D:
FX5U的自带4轴,可以做两轴简易直线插补,另外还可以扩展个4轴的模块FX5-40SSC-S,这模块可以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5U的自带4轴,可以做两轴简易直线插补,另外还可以扩展个4轴的模块FX5-40SSC-S,这模块可以插补
谢谢版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FX3U 本身有3路高速脉冲输出端口 最大支持8个功能模块扩展  采用FX3Uplc加上8个1PG模块一共可以控制11轴  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太高  不如用Q系列省钱又省事
Q系列是不是一定要外挂模块才能用?
Q系列可以加QD75 的4轴模块,可以做到2-4轴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

网友K:
小型的主流PLC现在基本上都是四轴标配,三菱偏偏搞个三轴。FX5U虽说四轴,但是用的人貌似不多。有些都是主机加1PG的配置。

网友I:
回复 楼主:
 是的  Q系列是模块化结构 包括输入输出都是用模块

网友L:
可以的,可以控制独立的三轴。

网友M:
如果不用多轴联动的插补运算,可以考虑国产的无锡信捷牌小型PLC控制器,最多10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不用多轴联动的插补运算,可以考虑国产的无锡信捷牌小型PLC控制器,最多10轴。
信捷质量如何,没用过,不敢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不用多轴联动的插补运算,可以考虑国产的无锡信捷牌小型PLC控制器,最多10轴。
信捷质量如何,没用过,不敢用。
品牌级别的硬件,一个优势就是有售后服务,有质量保证期。而不像淘宝上的鱼龙混杂的PLC控制板,没有任何的制造商铭牌信息,不要说质保,连售后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