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继电器控制电路转换成PLC梯形图的方法

由于继电器接触器电路和梯形图在表示方法和分析方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继电器电路图来设计梯形图,就是将继电器电路图转换为具有相同功能的PLC外部硬件接线图和梯形图。此设计方法一般不需要改动控制面板,保持了系统的原有特性,操作人员不用改变长期形成的操作习惯,是一种实用方便的设计方法。
  继电器接触器电路图是一个纯粹的硬件电路图,将它改为PLC控制时,需要用PLC的外部接线图和梯形图来等效继电器电路图,其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下:
  (1)了解和熟悉被控设备的工作原理、工艺过程和机械的动作情况,根据继电器电路图分析和掌握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2)确定PLC的输人信号和输出负载。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等执行机构如果用PLC的输出位来控制,它们的线圈在PLC的输出端。按钮、操作开关和行程开关、接近开关等提供PLC的数字量输人信号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功能用PLC内部的存储器位和定时器来完成,它们与PLC的输人位、输出位无关。
  (3)确定与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时间继电器对应的梯形图中的存储器和定时器、计数器的地址,输入输出元件与梯形图元件的对应关系。
  (4)根据上述的对应关系画出梯形图。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还是来个具体的案例吧。以三相异步电动机星三角起动为例,示范具体转换过程以及典型问题的处理。星三角起动继电器控制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PLC系统I/O分配方案如下:输入SB1对应X1,SB2对应X2,输出KM1、KM2、KM3分别对应Y1、Y2、Y3。
根据上述提供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得到PLC梯形图如图所示。
  由图中可以看出,采用梯形图可以适当设置中间环节(辅助继电器M1),以使程序更加简洁;元器件使用没有数量限制,通断状态也不构成硬件成本,所以梯形图设计中定时器T0一直保持通电状态;对于KM1(Y1)与KM2(Y2)除了进行梯形图互锁之外还要进行硬件联锁,以确保其不同时导通。
  根据继电器电路图设计PLC的外部接线图和梯形图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应遵守梯形图语言中的语法规定。由于工作原理不同,梯形图不能照搬继电器电路中的某些处理方法。
  (2)适当的分离继电器电路图中的某些电路。设计继电器电路图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图中使用的触点这意味着成本的节约,但是这往往会使某些线圈的控制电路交织在一起。在设计梯形图时首要的问题是设计的思路要清楚,设计出的梯形图容易阅读和理解,并不是特别在意是否多用几个触点,因为这不会增加硬件的成本,只是在输人程序时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3)尽量减少PLC的输人和输出点。PLC的价格与点数有关,因此输人、输出信号的点数是降低硬件费用的主要措施。
  (4)时间继电器的处理时间继电器除了有延时动作的触点外,还有在线圈通电瞬间接通的瞬动触点。在梯形图中,可以在定时器的线圈两端并联存储器位的线圈,它的触点相当于定时器的瞬动触点。
  (5)设置中间单元,在梯形图中,若多个线圈都受某一触点串并联电路的控制。为了简化电路,在梯形图中可以设置中间单元,即用该电路来控制某存储位,在各线圈的控制电路中使用其常开触点。
  (6)设立外部互锁电路,由于软件动作时间原因,即使在梯形图已经完成互锁,为确保不同时动作,还要在PLC外部设置硬件联锁电路。
  (7)外部负载的额定电压,PLC双向晶闸管输出模块一般只能驱动额定电压AC220v的负载,系统交流接触器应换成220v电压的线圈。
  总之,我们设计时应当注意梯形图是PLC程序,是一种软件,而继电器电路是硬件电路组成的,梯形图和继电器电路是有本质区别的。转换时既要找到二者共同之处,又要看到工作机理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完成由继电器控制电路到PLC梯形图的转换。
专业提供普通机床及旧机床的数控化改造,数控专机制造。

网友A:
谢谢楼主跟我们这么样一个好的分享

网友B:
看懂继电器控制图,或会画继电器逻辑控制图,就会了PLC梯形图80-90%,剩下的就是梯形图转程序的事----80年代对学员讲的话。

网友C:
其实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D:
讲真的,我不知道我是理解能能力有问题还是这图太高深。这样的星三角我真的看不懂。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去控KM1?
等时间到把电机电全拉掉?先不管时间继电器,你KM1线圈闭合后,你接了KM3的常闭然后下面接了KM2。但是KM3又几乎是跟KM2同时导通的。基本就是KM2吸合一下,就立马断开。然后让KM1自锁,等时间继电器把KM1电拉掉?我实在看不懂你这个星三角控的是什么。既然是教人,能不能上传的时候检查下图。如果我的理解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D:
截图忘记上传了。现在发下

网友E:
梯形图就是继电器控制的软转换

网友F:
赞同4楼观点,什么PLC培训机构,简直误人子弟,就那继电器图,存在3个问题:

1、KM2在刚启动的瞬间,吸合了一下,但随即又断开,这KM2抖动一下有什么必要?
2、时间继电器KT动作时,KM1断电,而在主电路中,KM1是主接触器,主接触器KM1断电,电机还能完成启动吗?
3、时间继电器KT动作时,KM1断电,串联在启动电路中的KM1将随即断开,此时所有的接触器、时间继电器将全部断开,电路根本不能启动,也就是说停止!

网友G:
介绍的转换方法是对的,请大家不要注意电路原理。

网友H:
转换的过程不能生硬的照搬,为了停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这个要注意

网友F:
除了继电器电路存在问题以外,PLC的电路也有问题:

1、PLC输出的Y002对应KM2接触器,在PLC输出的KM2线圈中串联了常闭触点KM2,此时这KM2线圈还能工作吗?
2、同理,PLC输出的Y003对应KM3接触器,在PLC输出的KM3线圈中串联了常闭触点KM3,此时这KM3线圈还能工作吗?
3、Y与△转换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时间间隔,以防电弧短路,通常为0.2秒较适宜,该延时要求在继电器电路中很难实现,除非增加一中间继电器,而PLC电路实现该要求非常容易,既然如此,何不在PLC内部再增加一个时间延时?

网友I:
逻辑分析很重要,

网友F: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都是小问题,是个电工都知道。不错确实是初级错误,任何懂电的人都清楚,但你要知道,正因为如此简单,老手根本不会关注以上所谓的经验,只有超级菜鸟才会视为珍宝,而他们却极易被以上所谓的经验误导。

网友J:
呵呵这样的培训机构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G:
当年我就是这样设计的,有心去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79429

网友K:
通常设计时,可能不会去直接转换。

网友L:
不错!不过楼主的梯形图中应该先断开星再接通三角形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截图忘记上传了。现在发下
这图有缺点吧,把线圈KM3与KM1位置对换下你看如何?

网友G:
上图KM2与KM3的常闭触点代号对调一下才对。

网友B:
作者是个不懂继电逻辑的菜鸟
plc电路也有问题~输入输出都有

网友G:
2007年我还是这样设计的,有心去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25059&page=1#l849923

网友N:
楼主引用的动力图确实有问题,不过楼主介绍的方法非常值得参考 ,赞一个!

网友O:
新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