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RET 指令

楼主(2017-03-24):
关于三菱fx3u的plc能不能使用多个RET指令能不能够使用多次,例如我的S20-S30是一个循环 结束用RET 指令,S40-S50是一个循环结束用RET 指令    s60-S70是一个循环结束用RET 指令    那RET指令可以用几次,求指教

网友A:
能用多少次还没考虑过
这个不同时是不是可以达到很大的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  一个机器不同工位同时动作,每个工位动作还挺多 所以分开写,不知道ret指令能有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三菱fx3u的plc能不能使用多个RET指令能不能够使用多次,例如我的S20-S30是一个循环 结束用RET 指令,S40-S50是一个循环结束用RET 指令    s60-S70是一个循环结束用RET 指令    那RET指令可以用几次,求指教

1、RET指令可以使用多次。
2、没有使用数量上的限制。

网友C:
可以的,我经常使用

网友D:
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E:
可以无限使用,在步进顺序的时候,必须要RET结尾。当PLC扫描时,扫到RET时,就知道这一段结束了。我一般一台机器动作分成了好几段,每一段都已RET结束,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网友F:
以上回复已说明可以多次使用,则可以编程试一试。

网友G:
每个步进程序结束时用RET、也就是说一个流程结束的时候用RET指令表示这个流程到了最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