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如图,变频器上有I+和I-两个电流输出端子,4-20ma对应0-50HZ,那么频率运行时,我怎么用万用表测输出电流了

网友A:
如愿万用表打到20mA量程位置,表笔放COM及mA二个插孔上就行了;

网友B:
下面这两个输出端子,应该是要接驳外部的信号接收电路以后,才能串联万用表的电流挡位,进行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孩子,你档位打错了;
是右边的直流电流档,你打到交流的上面,当然测不出来了;

网友C:
测电流要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道理是要串进去的,但是现在不串,也可以测出来,这个又有谁,能给讲讲了

网友D:
窜个电流表啊

网友A:
呵呵;万用表内有电阻的;档位选对可以直接测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道理是要串进去的,但是现在不串,也可以测出来,这个又有谁,能给讲讲了
端子如果接了仪表就要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