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大家好,我在自学PLC编程,网上买了个二手的国产汇川伺服器套装 100W的伺服器和马达型号分别是IS500PS1R6L-128和ISMH110B30CB-U110X,伺服器是和三菱FX3U-48MT连接的,伺服的CN1接头是连接PLC的,CN1只有6条线分别是7,8,11,12,40,50。问卖家也只说CN1的7号线和11线是共阳极,8和12号线是脉冲和方向,他说7和11号线要串个2.4K的电阻。现在我是这样连接的,首先PLC的输入端S/S外接开关电源+24V,输出端COM口外接开关电源-24V,按照卖家和产品说明书的7和11号线短接串个2.2K的电阻接开关电源的+24V,8号线接PLC的Y0,12号线接PLC的Y4,另外40和50线短接是给马达通电的,40和50不短接伺服马达没电到,只有伺服器有电的。另外说明下,我这PLC是刚买回来的新品,不知道要不要设置?

网友A:
在用PLC控制之前,先看看是否使能了

楼主:
通电后伺服马达有扭矩,就是有电在伺服马达,但我不知道你说的怎样试?顺便问下怎样上传文件啊?传了几次都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程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要改控制模式为位置控制 脉冲电子齿轮百分比 再发脉冲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以前要求他改为脉冲加方向模式的,卖家可以,说拿来就可以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看了伺服器的设置是位置模式H0200 1!1是位置模式

网友C:
伺服系统有没有on 然后在看程序

楼主:
咋上传文件啊?都传不了,想传说明书,搞成压缩包最小512K一个分段都不行,说不能传这类型文件

楼主:
伺服器已经ON了,面板也显示的字符是运行状态的那个字符!伺服马达也有电了,用手扭伺服马达的主轴会有反作用力,切伺服马达有声音,就是不知道程序有没有问题?程序是我抄李金城老师的书上的几句,拿来试这个伺服马达的,另外我这PLC是刚买回来全新的!

楼主:
现在是按照这张图接的线,伺服器CN1接PLC的这个插头,只有6跟线,分别是7 8 11 12 40 50,卖家说7和8号线是共阳极,现在接线就是前面说的,外接24V开关电源的+24V接PLC输入端的S/S端子,PLC的输出端COM外接开关电源的-24V。伺服器那里就是7 11号线短接再串个2.4K的电阻和开关电源+24V相接,8号线接Y0口,12号线接Y4口!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接线不对

网友E:
你的伺服驱动器怎么是差分输入PLC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只有用定位模块还有可能是差分输出。

楼主:
有三种模式

楼主:
搞定了,不好意思!犯了低级错误!输出口的COM和COM1没有短接,Y0和Y4不是一个COM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F:
过来了就好,加油!

网友G:
自己能够排除故障也是进步,加油1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H(2017-08-07):
弱弱的问下,你PLC和伺服连接接了多少根线啊。。。我咋感觉要接好多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下,你PLC和伺服连接接了多少根线啊。。。我咋感觉要接好多线啊。。。
接多少线看你的工艺和做程序的要求了
最简单的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
多的十几个信号也正常。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大神
是这样的,我看手册上写的复位要接到伺服里去一根线,那我想弄成触摸屏上点一下就行,不用单独接个按钮。那这种怎么设置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