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正-反向串电阻启-停基本控制电路”是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路中串入电阻,以限制电机的启动和反接制动到启动时的电流,待一定延时后再重新短接电阻,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这是电路设计的思路。
电路的特点是:
1. 揿SB1(或SB2),一方面接通KT电路使其得电动作,即断开KM3而将电阻串入电机主电路,另外使 KM1(或KM2)动作,电机得电在串入电阻条件下启动。KT延时到KM3又将电阻短接,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
2. KM1、KM2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3. 失电延时继电器KT的延时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现场整定。
4. 设置KM1和KM2交流接触器之间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5. 用两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正-反两个运行方向。
6.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楼主:
正-反向串电阻启-停控制电路-1

楼主:
传错内容了,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A:
这都是电工基础知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反向串电阻启-停控制电路-1

如果把这电路转用PLC能省的恐怕就不多了,也就一个时继吧,可是成本却提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