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50 报接地

楼主(2017-03-24):
改变频器11KW炸机,模块,驱动电路坏,驱动电路修复后 接上模块上直流电,上电报16接地故障,在3023,和3017中将接地故障屏蔽,运行正常。请问这个一般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A:
接地故障是339报的,查339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经修好了  有一只A7 坏了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ACS550不定时报接地故障   屏蔽后连续开了一个月 到现在一直正常

网友C(2017-05-18):
A7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贴片 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