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主要在30-40HZ下运行,想看看有没有过流,除了面板上可以看,有的没有面板,用那种钳形表可以检测准确

网友A:
测输入电流就行,输出测量不准确。

网友B:
用机械指针的。

网友C:
测过流还是示波器可靠,瞬时的表测不出来

网友D:
测不准,只能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E:
   选用真有效值的钳形表测量,约两百多元。

网友F:
用真有效值的表测

网友G:
福禄克的万用表如317或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