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00PLC问题

楼主(2017-03-24):
以下图中CPU上的MAiNT的LED指示是什么意思?IM153上的ACT的LED指示又是什么意思·IM153上的BF1和BF2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AiNT

MAINT维护请求---维护请求会导致诊断中断,调用OB82如果没有装载相应的OB,CPU 转入STOP 模式。
如果没有下载过程序,那么就是硬件问题,如果下载过程序,就要看看在线诊断信息,判断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如果是硬件问题,直接发给买硬件给你的代理商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

网友A:
bf:为总线故障

a、硬件问题,例如:
接口模板、通讯线缆、连接器件损坏或安装不正确。
、接口模板的地址设定开关与组态中参数设置不一致。
、从站电源供电故障。
b、硬件问题,例如:
接口模板的地址设定开关与组态中参数设置不一致。

楼主:
那么那个IM153的问题又怎么解呢

网友B:
IM153可以用在冗余 当前使用的ACT亮   备用的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