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要用颜色传感器,要求用基恩士的,求推荐个型号,本来选的LR-W70的,太贵被领导要求选个便宜的,
求推荐个型号,要求(一个工件本来是银白色的,装上之后是红色的,要求检测红色的有没有装上,)求推荐个基恩士的颜色传感器

网友A:
基恩士的差不多都要2000+以上吧

网友B:
这种领导。。。是故意刁难你,还是是个外行,基恩士的价格能不贵吗

网友C:
晕,温州生产的色标传感器检测你这样的产品绰绰有余,价格只要300多……

网友D:
基恩士的都贵,那能不能换一个品牌啊,换其他品牌大把,比如温州的,你不想换品牌,就买你开始那个吧!

网友E:
这种用光纤就可以实现啊,我以前产线上用的光纤,检测产品正反,背面是黑色,正面是白色,还有一种情况没产品,底也是白色。用光纤试试?也是基恩士的,具体价格我不清楚啊,你可以找供应商问问,或者叫他们拿东西过来给你试验一下

网友F:
基恩士CZ-H37S

网友G:
用不着推荐,直接给基恩士的技术支持打电话,他们的服务特别到位,对你的需求会有针对性的推荐和协助解决。基恩士在产品宣传上很到位。能让你知道自己逍遥的传感器型号和功能与技术指标。

网友H(2017-11-16):
为什么这么贵?小米机器人弄那个颜色传感器才100  1一个。

网友C:
温州生产的色标传感器300多一个,寿命长,几年都不坏,用你这种检测太小儿科了,我们单位用在纽扣正反面区分上,很成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