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我用的是威纶TK6070IP 的触摸屏,功能正常,可以使用, 老是感觉触摸屏切换页面反应好慢,页面切换过来,里面的按钮图片延时才出来,感觉卡卡的, 公司有好几台机器 有一台用的是三菱 FX-3GA   一台用的是松下 FP-X0 C60T  威纶跟三菱触摸屏链接切换页面画面有点延时,按钮正常,反应速度好可以,但是 松下跟威纶触摸屏链接 切换画面速度有点延时,按钮也特别延时, 后来我对比一下,三菱连接触摸屏的速度比松下连接的快。后来我还以为是触摸屏的问题,公司后来买了一个 威纶  MT6071IP 的触摸屏 以为速度会快很多, 结果还是一样慢延时表情表情表情 我发现松下与三菱的波特率不一样。
后来我把松下与触摸屏的波特率速度设快一点  触摸屏跟PLC设成 19200  结果  一通电  触摸屏显示 N0 PLC....连接不上,我把速度设为9600  才连接正常。  我用电脑连接松下PLC,发现波特率设定为19200,下载程序。在线监控,波特率就变成9600的,让我好郁闷!
 请问各位大神 这威纶触摸屏正常吗?还是我哪里设置的有问题?还是软件编辑有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
 下面是我威纶触摸屏画面  听老板说,以前公司用威纶触摸屏反应速度都很快的!现在感觉很慢,让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这样我更加郁闷了!表情[qq05

网友A:
你画面上的数据太多且地址不连续时就会有延迟的现像;画面切换后触摸屏要从PLC读取数据如果数据太多且不连续时就会有好多次读取;三菱有专门的读数据命令可一次即可读位、又可读字、还可以任意读取只要数据长度不超过64个字节就没问题;松下的通讯没研究过就不好说

网友B:
和松下的通讯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下的跟触摸屏连接。按钮按了也有点延时,这怎么回事啊。这数据应该不多吧!我看人家维控的触摸屏按钮比我的还多,人家画面速度杠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是正常,按钮按了后有点延时的感觉!

网友C:
程序内有大图片会影响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里面都是小图片啊!

网友D:
 下载进触摸屏的时候  勾选一下使用原画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那个功能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E:
请检查图片格式和大小,很有可能是图片元件尺寸问题。图片尺寸尽量选择这个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 看一下编译的页面是不是有使用原画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的都是向量图片!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晚上回去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F:
你确保下设备是否接了地,我这边也有过威纶通触摸屏反应慢的情况,后来发现是没接地的原因,具体什么原理不太了解,可能是hmi受到了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接地线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触摸屏的波特率设不上去!

网友G:
我也发现目前项目维纶屏和西门子S7-1200通讯会延迟,西门子的触摸屏和S7-200通讯也有延迟,好在没影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感觉威纶触摸屏与三菱通讯感觉可以,与松下的通讯就很明显,三菱与威伦触摸屏波特率可以设的高一点,与松下只能9600.。。。。。感觉好无语啊!

网友H:
电阻屏按键要用手指肚按一个短短的时间
再看看按键属性,有没有默认按压时间
以上是在omron的NB屏,改进后设定后相应解决慢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触摸屏编辑软件 太老或软件和选择的触摸屏版本不匹配 建议去威伦官网下载最新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设定按钮时间,同型号的威纶TK系列触摸屏,连接三菱FX-3GA,触摸屏反应速度比连松下 FP-XO要快点,我对比了一下,三菱通讯波特率比比松下的高4倍,松下的只能设9600.感觉好郁闷啊,用威伦更加高端的MT触摸屏也是反应慢,现在搞的我哈偶好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软件是在官网下载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