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粉碎机原本是自耦减压起动柜,厂里想改造成变频器控制节能。55KW变频器带45KW6极电机,频繁报过流,电机带不动负载。换成55KW6极电机,用了一台紫日90G110P变频器,试用10分钟,工作正常,但是偶尔负载重会达到160A电流一秒左右。第二天试用了一个小时,电机启动到40HZ报OC,冒白烟。怀疑电机绝缘不好,换一台同型号电机,用了一个小时也烧了,都是匝间短路。老板怪变频器有问题,但是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带载能力都正常。说明书倒是说过变频器输出含有的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要求比较高,就是不明白以前很多台变频器都这样用也没问题,这次连续烧了两台电机,自己心里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换成自耦减压起动柜使用45kw电机又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输出线长不长?加个电抗器可以改善输出谐波。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有多长的线?加个电抗器可以改善输出谐波的。

网友B:
是粉碎什么的?建筑垃圾式的混泥土?不建议使用变频器驱动。因为粉碎机的运行工况太复杂了,只要有短暂性的堵料导致的卡转,变频器绝对会报警停机的。

网友B:
以下有一个网友分享的经典案例,仅供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9169&page=1

网友C:
电机冷却是外加风扇还是自带风翅

网友D:
紫日变频器是个亮点。

网友E:
大电机用变频一般都会看到在变频器输出侧加电抗器

网友F:
90kw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合适不?

网友G:
粉碎机这种负载还是不要用变频的好

网友H:
这下亏大了,损失的费用5年的节能也补不回来。

网友I:
1不需要调速,2间隙工作,频凡启动,不要选变频器,维护成本高,急用要备用一台,

网友J:
赞成9楼的说法

网友K:
粉碎机由于负载的突变特殊工况,不建议用变频拖动,你用变频来启动就可以

网友L:
粉碎机需要不停的进料,稍微有点消化不良就会堵住,电机绝缘不好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M:
9楼说的好,粉碎机用变频器不合适,用软启动更不行,我也试过,失败。

网友N:
输出线太长了吧。。。

网友O:
烧电机不要简单下结论,要观察现象线圈全部烧坏?还是其它?并观察现场,电机峰值电流与堵转时间。然后再分析,下结论。

网友P:
110的变频器带90的破碎机  三个月烧了三次   最后换变频器   正常使用两年了

网友Q:
变频器里设定里电机过载电流没有?

网友R:
你那电机不是变频电机,换电机吧

网友S:
90Kw变频器带55Kw电机需要调变频器参数;

网友T(2017-07-19):
加个电抗器,最好再加个滤波。

网友U:
回复 网友R:
应该参数没有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