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USB通讯找不到驱动

楼主(2017-03-24):
你好!请问GT2308触摸屏USB通讯的时候找不到驱动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用USB软件第一次连上触摸屏通电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会自动安装的,不需要用户找路径
这个编程软件安装时有没有提示驱动有问题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吧

网友C:
重新安装软件,或者网上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网友E:
在安装目录找到USB驱动后再安装,新装WORK2都是这样

网友F:
正常驱动在编程软件下面可以找到的。

楼主(2017-05-05):
谢谢打家,找到了

网友G(2019-01-19):
回复 楼主:
求解,老哥

网友H:
回复 楼主:
驱动在哪找的大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驱动在哪找的大兄弟
触摸屏的USB驱动可以自动安装的,你现在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