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维修一个红旗泰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有吱吱响声,显示屏刚亮即灭,输出电压15V测得从0V到8V波动。开关电源的间歇振荡,按经验一般都是负载异常,导致电源过载,但这个开关电源查遍并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代换UC3844及7脚电源电容都不能解决,后来拆下稳压光耦718,在三四脚接个10K可调电阻,电源输出稳定了,证明问题应该是电源次级的稳压电路出问题了,代换TL431还不能解决,想测下取样电阻的阻值,把覆盖在上面的涂胶清理后,测量电阻都在正常范围,但再通电时电源就莫名其妙的正常了,看来是那些涂胶漏电了。

网友A:
那些胶不是一直被家电维修的称为发财胶,被胶覆盖的电阻都会出现阻值变大的情况

网友B:
也是查到问题后,才排除了故障;
1楼说的情况,倒不知道。

网友C:
也奇怪了,涂胶都是绝缘的,莫非进过水了?

网友D:
涂胶应该是绝缘的

网友A:
估计这种胶高温后有化学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类似704的那种黄色胶,我刮干净后直接试机就正常了,没有洗也没有吹干。怕不可靠,放一个晚上再试机,都正常。最后用704胶回涂,正常使用了。

网友E:
爱德利小功率的变频器也有涂那种黄色胶,也会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F:
想不通啊

网友G:
   想不到的故障,难得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应该属于散热不良导致的故障。好多软故障都是由于电子元器件的热稳定性差因散热不良引起元器件热变质的故障。呵呵!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I:
704胶过热发黄的会出现这种现象,西林变频器交流电压取样处因为704漏电误报欠压的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J:
估计是TL431 的取样电阻有虚焊,万用表测量时表笔对其有一定压力,当时是正常了,以后此故障是否还发生?我看悬,我觉得楼主分析的故障原因,总觉得不踏实,还有待继续【时间】检验。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通电就有问题了,不存在发热的情况。

网友K:
请问这个10K电阻是怎么接的,10K固定电阻两脚接8脚和5脚,可调端直接接2脚吗?

楼主:
接光耦的三四脚,先把光耦断开再接,电阻最好先调到最小值,再慢慢调大,电源启动后电压可能会稍高,要把电阻调小才能回到正常电压值的,试过几次疑难杂症的电源故障都有效果。

网友L:
你把给3844供电那个电容换换试下。

网友M(2021-06-16):
反馈和输出就这两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