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接手一台普传110kW的变频器,更换了主板和驱动板。按照功率匹配调试了,结果用户说起到12HZ还保护,回公司后仔细想想,是由于我的维修环境没有模拟负载,空载30KW的电机显示的电流不稳,从19至26A循环显示。我试将变频器调至15HZ,观察发现显示电流和实测电流差的太远,就从这个15HZ上重新修改变频器的电流参数,以及母线电压的参数。使实测值和显示值尽量接近。包括母线电压。再修改了加减速时间。OK了。
其实维修变频器在现场修的话有一个好处:能尽量显露出故障。但有些时候是不适合在现场修的。维修属于细活,马虎不得!但在公司修又没有合适的负载。因为公司供电系统容量小,不能带重负载。这就需要靠自己细心。仪表也要准确。变频器换板了的时候,不能直接去用,要修改参数使功率匹配!但也要有合适的负载才行。多遇事就是提高技术的机会!

网友A:
   又学习到一条修机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变频器一直只是用
没敢动手自己维修!

网友C:
改功率难道内部各项参数不跟随功率自动变更?记得台达B系列变频器只要修改与功率对应的厂家编码一项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普传7800系列变频器老式的已经不在生产,所以购买时通过别的渠道购买。板子是通用的,所以必须调整功率段参数才能与功率匹配。

网友D:
换完主板没调功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谢谢您。他们什么也没调。

网友E(2020-07-31):
你好楼主这个普传变频器怎么修改功率,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
1.以7800 075为例:首先要设置密码。进入F73-18.如果显示deco,按PRG,会显示9999,直接按SET,会显示code.然后进入Y17,输入密码:9989  按PRG.9998.按PRG.9899.结束按SET.密码解开了才能进入F75项。
2. 如果密码输入进不去,进入Y18,把9999改为0000.确认。再次进入F73菜单里的Y17,输入9989 9998 9899.保存。
3.退出修改密码进入F73的Y07,修改电流为150A,再进入F74里的D01,修改电流为150A.
4.进入Y09,修改数字为7003,进入Y01,把0改为1,恢复出厂值。
5.进入F75,把L02改为1.5,这个是电流,可以试着改成1.2   1.3等,运行变频器,用卡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使卡表的电流与变频器显示电流基本一致!通过调整F75的L02的数值来改变。
6.进入F75中的L01,修改L01里的参数,看万用表测得的直流母线电压与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接近一致,基本就可以了。
不过,普传7800已经停产,至于7800系例以上的新变频器我就在也接触不着了,因为改别和品牌变频器了。
以上只是我换驱动板和主板时应用到的调试,仅供参考。特殊情况下,如果L01和L02参数差的太多时,就要改变频器内部驱动板上的电阻了。希望能帮到你。应该只适合7800系例。最新的没修过。
设置密码的目的是为了进入F75,否则F75是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