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我想知道根据设计参数,怎么算出需要多少柜子,尺寸多少啊?(比如,10KV,单电源,55KW,6台水泵,变压器在船上)还有电气报价这一块要怎么做?比如高压柜,低压软启柜,进线柜之类的,要怎么报价啊?还有要用到那些电缆怎么选择啊,大概要用多长?

网友A:
这可根据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控制成本,成本得怎么控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本核算啊

网友B:
有专业的核算报价
各类型的都可以套价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可以推荐推荐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要自己一个一个淘宝询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自己一个一个淘宝询价么
没有合作的实体店经销商,制作项目的投标报价很麻烦的。以前我也是承接制作变频柜工程的报价单,只能网上询价,确定大概的价格范围,然后再以询价的单价往上调高50%~100%的报价来制作项目报价,保证稳赚不赔,只要客户敢于和我签订工程实施合同。

没办法,谁叫咱机电工程合作的资源匮乏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工程预算软件(百度)
也有工程预算定额书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呀,就是成本核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