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孚瑞肯变频器22KW,带风机用的,设定频率三十,加减速时间都调到80秒,开机到设定频率时就报加速过压,不报警时把它的频率调下来,也会报减速过压,把频显调到电压显示,停机时的母线电压540,运行时有时会升到600左右,打电话给厂家售后,按照售后的方法调试都不行,电机方面也代换了,后来加了四千瓦15欧的刹车电阻,不再报警了,但是正常运行时都会不定时的制动,刹车电阻都热的冒烟了,判断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调了一个新的换上,不带刹车电阻一样正常工作。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调短了

网友B:
如果说减速时电压高,这是正常现象,如果说加速时电压高,或者正常匀速运行时电压高,那就是事儿。变频器的控制有问题。

网友C:
主电容是否有问题?观察母线电压变化情况?

网友D:
估计滤波失效,参考3楼的建议

网友E:
变频器控制问题吧!

网友F: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估计电阻变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