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上载完成后,重建应用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7-03-25):
(无正文)

楼主:
上载输入密码后正常上载,没问题,版本试了好几个了,不行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不行就重新做了,如果画面不是很复杂的话。

网友B:
换个版本试一下;

网友C:
把文件放上网帮你试试。

网友D:
用最新的6.10试试,是不是有配方,上载配方然后在重建

网友E:
这种屏上载过好多次了,没问题,ADP6.5.0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