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7-03-25):
蓝海华腾30KW变频器,带7.5的正常,带22的电机抖,电流显示也很不稳定,最高跳的100A,这什么原因啊,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存在问题。按照22KW电机重新设置变频器的基本参数及运行参数试试。

网友B:
确定电机没问题?

网友C:
输出电压怎样?不带电机怎样?

网友D:
用工频电源先给电机试一下  测下电流  是否平衡  还有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插头别插错了

楼主:
输出电压平衡的,带7.5KW电机的
电流也平衡的,22KW电机
也是好的

网友E:
机械负载是什么?

网友F:
请查看机械负载是不是

楼主:
空载,就一个电机

网友G:
空载,22千瓦电机能有100A电流就是不正常了,电机肯定发抖,看下频率是多少呀,是不是变频电机,多少极数的。可能频率过高造成电机吃不消。

网友H:
先把运行模式设置为F/V方式,如果正常就是矢量控制方式电机参数不正确。

网友I:
考虑机械传动设计是否合理,考虑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是否与所带电机匹配 。

网友J:
如果确认点技术好的,那就问问变频器的制造商,这是咋回事呢?或许是操作和参数设置技巧问题吧?

网友K: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事模块质量问题导致的

楼主:
换了一个模块还是那样,主板,驱动板都换了的

网友L:
确定电机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