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器件?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7-03-25):
怎么接线的?请教各位老师傅

网友A:
铭牌上不是标的清楚吗,A1和A2是线圈,com公共线,NC常闭点,NO常开点。

网友B:
继电器的一种……

网友C:
这种继电器很紧凑啊

网友D:
A1.A2是线圈,13是公共端,13,14是常开点,12,13是常闭点。

网友E:
ABB的综合继电器,价格较贵的

网友F:
我还有几百片菲尼克斯的 拆机的

网友G:
就是一个继电器组,继电器线圈输入24V,输出常开/常闭点;

网友H:
这可是常识啊大家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网友I:
话说这是什么品牌的继电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话说这是什么品牌的继电器啊?

上面ABB三个字母还不够大吗?

网友J:
继电器吧

网友K:
继电器座吧

网友L:
白色的是继电器,灰色的是继电器座

网友M:
小型继电器吧!

网友N:
ABB的继电器模组 这个很贵吧

网友O:
abb超薄中间继电器,侧面图中不是已经标注接线方式
a1 a2分别是线圈两端这个有发光二极管所有要注意正负极

11(13+) 是输出公共端
14为常开触点  也就是11跟14常开,a1 a2通电时导通

12为常闭触点  11跟12常闭,线圈两端a1 a2通电时断开

网友P:
A1/A2线圈;11(13)公共端/12常闭/14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