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水池满水的,管道泵在水池底下抽水到水池上边的冷却塔再留回水池里,在管道泵到水池有50CM左右的长度有漏水(射水出来),启动水泵,有时候冷却塔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又没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反转水泵冷却塔又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又没有,有水落下来的时候关掉水泵水泵是马上停掉的,没水落下来的时候水泵继续空转,这个应该是进空气了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水池满水的,管道泵在水池底下抽水到水池上边的冷却塔再留回水池里,在管道泵到水池有50CM左右的长度有漏水(射水出来),启动水泵,有时候冷却塔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又没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反转水泵冷却塔又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又没有,有水落下来的时候关掉水泵水泵是马上停掉的,没水落下来的时候水泵继续空转,这个应该是进空气了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水池满水的,管道泵在水池底下抽水到水池上边的冷却塔再留回水池里,在管道泵到水池有50CM左右的长度有漏水(射水出来),启动水泵,有时候冷却塔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又没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反转水泵冷却塔又有水落下来,有时候又没有,有水落下来的时候关掉水泵水泵是马上停掉的,没水落下来的时候水泵继续空转,这个应该是进空气了吗?

网友A:
是不是初次使用,放气没有。一般泵头处都有放气阀门,还有压力多高,是不是低于0.4

网友B:
水池到水泵之间的管道漏水,就抽空气进泵了。

网友C:
应该是进空气了啊

网友D:
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说一遍就明白了~堵漏

网友E:
启泵前排尽泵腔内的空气,确保没有空气进入,再者,水泵出口怎么没装压力表呢?水泵出口压力的变化直接反应水泵有没有打空泵

网友F:
先把漏的解决了,管道泵水平低于水池水面不用放空气都 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里是小厂来的,没搞得那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你的问论坛的服务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这的水池有1米5左右,水泵装在离地面20cm左右,拆除水泵水池的水是喷泉一样喷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这样?而且叶轮并没有东西堵塞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你性急猴急,按多次提交
就像你提的这问题,解决漏水问题再回头看看是不是解决了

网友G:
看样子是像有空气
仔细检查进水端有没有漏气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的水池有1米5左右,水泵装在离地面20cm左右,拆除水泵水池的水是喷泉一样喷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这样?而且叶轮并没有东西堵塞啊
问题在于管道泵上,转向对吗?扬程(或压力)泵上写多少?

网友H:
像是进空气了

网友I:
  堵漏  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