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求型号,太小了 看不清型号啊  求大侠告知!!!!!

网友A:
从图片看,这个变频器功率应该很大
我猜是个三极管。

楼主:
不大  7.5kw  可能是双三极管

楼主:
哎!!!!!!!!偌大的论坛   竟没有一个认得此货的

网友B:
你这个图看不清啊

楼主:
这台英威能7.5kw的变频器因为进水,igbt炸裂  驱动原件烧毁一大片  ,经修复三路上管正常。三路下管静态正常动态只有三伏多  还不平衡  有一路只有两伏多   现怀疑下管驱动中那三个六脚的原件不正常,但太小,看不清上面的型号,也不知道是什么管  ,求型号  或原理图  ,

网友C:
这种最麻烦,好多烧毁了不知道型号,从而陷入困境

楼主:
是啊   经过仔细的看,好像写着k27还是k22,但查不到资料

网友D:
再找一台好的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仅此一台  ,而且这台变频器的说明书网上查不到哦

网友E:
这牌子的没见过,不过从电路来看,D49 D50 D51像是IGBT的保护检测二极管,如果没看错,这三个6脚的应该是保护电路的核心元件,如果不是保护检测用的,那就可以直接取消掉

网友F:
一眼看上去还看成了英威腾 这山寨得

网友A:
这是烧了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在芯片丝印反查网http://www.smdmark.com/zh-CN/smd-code-K22.html 查了一下,该器件有两种,或为两只NPN管子;或为两只N沟道场管。如果再结合具体电路,该器件作用就更为明晰了。
(最近好像是电脑或网络的问题,没法上传图片,连回复都费劲)

网友G:
回复 楼主:
很显然,光耦采用普通光耦,不含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功能,该器件和D51、四角光耦等配合,完成导通管压降检测的任务。
此为低成本驱动电路方案,能驱动,带保护,器件成本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