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在一个新东家的工厂里,见到主要为abb550和abb800的变频器,有些还是两个之间为互锁传动,它们是如何搭建起来的互锁关系?假没有一个变频器坏了,想启动另一个,能直接设定参数来取消互锁吗?

网友A:
还是真得好好研究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要看电路图,端子的接线图,参数设置,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是不是通过plc等控制器做的互锁。用plc程序做要简单些。

网友D:
先找出它们之间的连线,再通过说明书来分析。

网友E:
不能想咋样就咋样,要看主电路的接线,如果两台变频器都接通一个电源和负载,互锁是必须的,同时只能有一台变频器工作。否则两台变频器会“打架”的。就热闹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主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G:
看看是怎么互锁的啊

网友H:
就两台变频器自己进行控制互锁?

网友I:
其实我还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什么叫变频器互锁?什么叫一个启动另一个?不明白。

网友J:
是带同一个电机还是不同的的电机,如果是带不同的电机变频启动端子用中间继电器互锁一下就行

网友K:
首先楼主要搞清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接线,大家在一起分析这个互锁的问题,然后解决一个坏了,启动另一个的问题。

网友L:
一用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