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软件安装了多次不是不能用就是打开了创建不了工程和打不开工程。w7的系统。64位的。可能是版本太低了不支持w7,求大神给个GX Developer 8.86版本以上的软件给我用用。谢谢

网友A: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GX Developer 1.803H的。

网友B:
我记得在安装的时候,有个复选框,如果选错了就是监控版,不能编辑梯形图

网友C:
系统重新安装,重新安装软件试试

网友D:
8.86的win7也是可以用的。
我的就是64位 win7安装的8.86.

网友E:
注册一下登陆官网,需要的软件会免费邮寄(大于100M的)。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版本低的缘故,应该是没有装好!

网友G:
注意系统不要用克隆版的

网友H:
用  WORKS2 多好,以前的软件已经好久好久没更新过了

网友I:
下载一个 GX Works2 啊

网友J:
直接使用GX Works2吧,WIN10也可以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直接使用GX Works2吧,WIN10也可以用
我也是,之前一直装不上,后来换,GXWorks2很容易就装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gx works2编好程序怎么离线仿真,有使用教程pp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使用GX Works2吧,WIN10也可以用
gx works2编好程序怎么离线仿真,有使用教程ppt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gx works2编好程序怎么离线仿真,有使用教程ppt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gx works2编好程序怎么离线仿真,有使用教程ppt么

即使GX Works软件中已经包含了手册,对你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你还是找个师傅手把手教比较好。

网友J:
回复 楼主:
摸索着使用就行了,也不用什么教程

网友I:
模拟简单  直接点击工具栏里的一个像电视机一样的图标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