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康沃变频器面板显示输出频率正常,但U,V,W端都无输出。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故障诊断,

网友B:
  原因有三:
  一、P、N电源线未接通;
  二、驱动部分光耦5V电源未供上。
  三、主板送到驱动板的六路SPWM信号驱动器工作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两条都不是,我测量模块有问题。但就是纳闷,为什么不报故障?

网友C:
你是多大功率的,有的变频器驱动部分单独有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多大功率的,有的变频器驱动部分单独有电源的。
15KW 的

网友C:
你模块是怎样测量的?你测的那有问题?

网友C:
15kw变频器驱动没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模块是怎样测量的?你测的那有问题?
这个模块和整流桥是一体的,U,V,W相对+,-测量不均衡

网友C:
是什么测量不均衡呀。

网友D:
重点测量驱动光藕及光藕两段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