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手里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报F002和A0503,原来是开关电源不工作,修好电源后就这样了,请问一下各位老师,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有没有 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  我检查过好几次了 也拆装过几次,都一样,

网友B:
测一下驱动信号 看一下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