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现在接受一款变频器上电就烧电流传感器,把电流传感器拆了,还是电压异常的高,怎么都找不到问题,开关电源相关电路元器件都换完了,还是一样的,本来输出15V现在有40V. 请朋友们支支招。

网友A:
不说你换了什么元件,你查了那些电路。

网友B:
   电压高应该是稳压部分的故障,要按这个思路来修,没有找到故障点把好的元件换了也没有用。在此三言两语别人
也没有办法给楼主说不清楚,这样,我把咸老师写的一篇如何检修开关电源的文章传上来,你好好学习学习,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4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哈,我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