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据现象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信号接收电路等相关部位。检修时,先检查电源部分,用万用表测C3正极电压为0V,对地电阻为0Ω,分析只能是C3短路才会使其对地电阻为0Ω。拆下C3测量果然已经击穿短路。更换C3后故障现象不变。进一步查找,发现R2开路。更换R2后,故障排除。

网友A:
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B:
上图再解说效果最好,不然我们一脸懵逼!

网友C:
骗人的超亚声,不就是超声波吗,这么好的分享,建议发去电工版块

网友D: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