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计算机连接各种设备需要相应的驱动,plc 触摸屏 变频器等设备互联需要相应通讯协议。那么我想问,前一种情况是在相应驱动里内置了通讯协议了?后者是设备里内置了驱动?(通常完成通讯过程的几要素:通讯接口,通讯线,通讯协议,通讯驱动。这几要素没问题吧?)
望大神赐教~

网友A:
得看你用什么设备了。。品牌的PLC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机连接各种设备需要相应的驱动,plc 触摸屏 变频器等设备互联需要相应通讯协议。那么我想问,前一种情况是在相应驱动里内置了通讯协议了?后者是设备里内置了驱动?(通常完成通讯过程的几要素:通讯接口,通讯线,通讯协议,通讯驱动。这几要素没问题吧?)
望大神赐教~
基本没错!你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