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好久没用台达PLC了,今天一用下载程序,出现“此通讯口有链接modem 且目前不是在拨号联机状态”,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通讯方式没选对吧

网友B:
感觉是你通讯方式不对,你是用什么下载的???

网友C:
如楼上二位说来,则可以先看看通信设置;不知编程线连的是串口还是USB。

网友D:
通讯设置里选错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是通讯设置错误,把232改为USB可以了,不过又出现:USB can NOT connect,是否我的USB坏了?还是USB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