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求做过这方面工程的大神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做过这方面工程的大神帮助一下·谢谢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欧姆龙的FinsGateWay软件,然后WinCC通过OPC链接。

网友B:
好奇怪的配置 1楼大神说得对 只能走oPC这条路了

网友C(2017-12-21):
这个用法是比较怪异了。
wincc还是配西门子的plc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