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大家好!又来麻烦大家了!看李金城老师的书自学plc,看到程序里有关对AD或者DA特殊模块的读写,好像程序里是一开机就读或者就写数据到模块里!李老师的书里也说过啥模块识别程序调试过后可以删除,但我看书里都是PLC一开机写数据到模块里的程序!我意思是问,模块里的BFM里的数据一次性写入后,以后plc上电是不是只要读特殊模块里数据就可以了?还是每次PLC一上电就要一次还是一直在写?比如写模块通道选择啊,采样字选择啊,通道调整字选择啊这些!

楼主:
书上的例题

楼主:
看书上例题第一步虽然是M8000控制的是脉冲执行型,但下一次PLC一上电那不是又要写一次数据到模块里?

楼主:
这个是李老师另外一本书的例题,虽然也是M8002一开机一个脉冲执行型的指令程序,那下次PLC一上电那又不是又写一次数据进特殊模块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用M8002的话,就是每次PLC上电数据传送一次!

网友B:
呵呵;你担心什么?
一上电那又写一次数据进特殊模块里,担心会损坏?

楼主:
嗯,是啊,李老师的书里说“fx2n-4AD模块规定,缓存器BFM# BFM#23 BFM#24的值都是被复制进EEPROM里的,当零点和增益调整时,BFM#21 BFM#22的值也将复制到EEPROM中,而复制到EEPROM中需要一定时间,这叫拷字,一般需要0.3秒,因此,第一笔写入后必须保证有0.3秒的延时,才能写第二笔。EEPROM的使用寿命大约是10000次,所以不要使用程序频繁的修改这些BFM。”

网友B:
呵呵;每次通电执行一次,你PLC一天能通电/断电多少次?

楼主:
你说的也是道理,一般工厂要加班最多一天三次啊,如果按这样也是十年左右的使用期啊!我意思这些每次开机写入模块程序是不是必须的?还是不是我一次性写入BFM的设置后每次就可以直接读模块里数据或者模块里数据就按照原先写好数据去控制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C:
不设置好 你怎么能读取出模拟量的数值来?

楼主:
我意思是不是一次性写好程序里也就设置好BFM就可以了!这样就不用每次开机就写BFM的数据啊?

网友B:
呵呵;过于杞人忧天了,按手册上的写入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D:
一般都是上电初始化一次

网友E:
把写有限制的程序下载到PLC后再删掉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热心指导!

网友F:
老弟是初学者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也很认真,首先值得表扬。下面我给老弟解释下:plc需要专业人员写入程序才能具备控制功能,而AD扩展模块是不需要写入的,这样当用户模块损坏需要换新或者其它设备有闲置的模块可以直接拿来更换而不必担心内部设置,如果设备就是你用你完全可以第一次加电后停机,然后修改程序将开头写入数据部分删掉重新写入plc,这样再次开机就没有你担心的事了。

楼主:
嗯,有道理,假如模块坏了而plc程序里又没有写BFM数据程序的话,那下次坏了没有编程人员也是麻烦事,作为老板或者企业都是利益最大化宁愿坏一个模块的钱也不愿耽误生产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