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有一台设备其中有220V 1500W加热管45根,每三根接为一组共15组,请问加热总电流有多大?

网友A:
每相电流约102.3A。

网友B:
三根为一组是串联还是并联啊???

网友C:
接三相星形,每相22.5KW约70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三相星形,每相22.5KW约70A左右
怎么算出70A的?我算的电流是102.27A。

网友E:
45根电热管必须使用三相380V电源,分成三路220V电源供电。
每路220V电源分得15根电热管,也就是22.5KW,单相220V每KW的电流约为4A,22.5*4=90A。

网友F:
楼上几位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如5楼所说,有假设条件。
也就是,需给出电源类型、负载连接方式,才会有针对性的答案(虽然,采用默认条件,也可能是对的)。

网友G:
这个要看怎么接线的,不同接线不同电流

网友H:
5楼的答案相对完善一些吧!

网友I:
这就是代数和,相加即可。因为加热就是纯电阻。每相电流为:(1500/220)*15

网友J:
我支持三楼的,一般的话220V的接能星形负载,那么就相电流等于线电流,每一相的电流是1500/220再乘以15组,应该是105a

网友K:
如果只有220V的电源的话,总电流是(1500/220)*45A。
如果是380V的电源的话,总电流仍然是(1500/220)*45A,每相电流是(1500/220)*15A。

网友L:
不管是单相220V接,还是380V星接,总电流都是一样的。
用220V接法是(1500/220)*45=306A。
用380V的接法是(1500*45/380/1.732=102A(每相电流)   102A*3=306A
也就是说,如要你用单相220V每根线的电流就是306A
如果用380的星接法,也就是每根线的电流是102A.

网友M:
星接,相电流约102.3A

网友M:
只用相电流或线电流即可,以上的回复中为什么要总电流

网友N:
这么多的加热管实际应用中用星型接法,380V电源,1500/220*15=102A,这是每相的电流……

网友O:
每一组75A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根一端连起来另一端接三相电源,也就是星型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每三根一头连接在一起,另一头接三相电源。为什么有这么多答案,我自己算出来169A

网友P:
1500W45根发热管总计67.5kW,220V电压,总电流为306.818A,这是单相时的负载电流。

如果使用三相电源,220V负载电压,只能星形连接,每相电流102.273A。

因为星形连接的相电流等于线电流,所以线电流也是102.273A。

以上是正确、准确的计算。

有人用经验口诀来计算是不准确的。如果用于选择导线截面积还可以,但计算负载电流就不行了,因为选择对象不同。

网友B:
回复 网友P:
这样的话零线的负载是不是太大了,那得选择多大的零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觉得师傅的答案是对的,再请教一个问题:加热回路中用哪种保护?空开或者熔断丝,还是两种都用?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算的???我很疑惑,能详细讲解一下,感觉你现在说的我不是很理解!跪求详解!

网友Q:
回复 网友M:

我是这样接的,话说星接是怎么接?三角形怎么接?

网友Q:
回复 网友C:

大神我是这样接的,请问你那个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I:
电加热器,如果是三相380V电源输入,那个N线有必要有吗?反正如果是我,不会引出的。如果三相平衡的话,矢量和为零,那颗N线电流微乎其微的。

针对楼上的视图,把问题简单化一点,不要引出N线。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可是楼主的这个电加热丝是220V的啊,虽然零线电流差不多为0,但是不能不要吧,如果是380V的加热线就可以角接。

网友M:
回复 网友Q:
星接,三相平衡的,零线可以不接
我们也是这样用的,27kw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嘻嘻,看来你是被220给蒙蔽住了。三相电机绕组的接线见过吧?有把中性线引出的吗?星接和角接亦如此,不用呀。只有单相电气,才会用到N线的。

网友N:
回24楼的:你的加热管是220v的,你这种接法就是星接,要求三组加热管功率一样……零线一般不接的。接成三角形要求是380v的加热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师傅的答案是对的,再请教一个问题:加热回路中用哪种保护?空开或者熔断丝,还是两种都用?谢谢!
电加热系统中,电气线路保护的方式:
1、防止漏电,用漏电断路器。
2、防止接地或者短路,用无熔丝断路器或者空气开关。
3、防止电热丝被金属物体触碰短路,电阻降低,电流增大,烧红烧断部分电热丝,用符合电流数值的陶瓷保险熔断体。

网友R: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代数和,相加即可。因为加热就是纯电阻。每相电流为:(1500/220)*15
如果是PTC加热器有冲击电流的!如果使用PWM方式控制,时不时有冲击电流的!

网友R:
楼主算电流肯定是为了选择对应的空开、线径、固态继电器(PWM方式控)等,如果是PTC加热器的话,会有冲击电流的,这部分原因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零线的负载是不是太大了,那得选择多大的零线啊?
三相负载平衡,零线电流会有多大呢?

而且三相星形连接,负载基本平衡,零线是必须的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师傅的答案是对的,再请教一个问题:加热回路中用哪种保护?空开或者熔断丝,还是两种都用?谢谢!

都可以!

只要选型正确,单一空开(断路器)比单一熔断器好些。因为前者动作了不用换东西,后者动作了必须更换新的。

但从安全可靠性来说,断路器比不上熔断器的安全可靠。

所以,两者结合更好,安全可靠性比单一使用更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I:
电加热器,如果是三相380V电源输入,那个N线有必要有吗?反正如果是我,不会引出的。如果三相平衡的话,矢量和为零,那颗N线电流微乎其微的。

针对楼上的视图,把问题简单化一点,不要引出N线。

他这样引出零线,主要是为了稳定每相的电压基本不变,免得某根电热管开路引起该相电压升高而使该相发热管加快老化缩短寿命。

这样做无可厚非,只不过材料增加一些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I:
我还是不太懂表情表情表情我感觉我电工证白拿了!能详细一点吗?N线不用接,那该怎么接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P:
他这个发热管是220V,如果不接N线的话,那不是变成380V了?表情表情请老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S:
的确 ,加热管的额定电压就是 220VAC的 。

网友N:
引用 网友Q:
他这个发热管是220V,如果不接N线的话,那不是变成380V了?表情表情请老师傅指点一下!
你把15根加热管看成三相电机的一根绕阻,加热管的三组一端全部连接在一起,另外一端分别接上三相380v,这样就好比电动机一样了呀,三组功率一样,不需要接零线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I:
电加热器,如果是三相380V电源输入,那个N线有必要有吗?反正如果是我,不会引出的。如果三相平衡的话,矢量和为零,那颗N线电流微乎其微的。

针对楼上的视图,把问题简单化一点,不要引出N线。

他这样引出零线,主要是为了稳定每相的电压基本不变,免得某根电热管开路引起该相电压升高而使该相发热管加快老化缩短寿命。

这样做无可厚非,只不过材料增加一些罢了。
这个解淅在理。

网友Q:
回复 网友N:
这样也可以啊!出来没有这么想过!哎。这些年的电工白做了,呜呜

网友Q:
回复 网友N:
如果发热管是380V的,三角形接法,是不是跟电机三角形接法一样啊!首尾相接,三端接相线就好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R:
这种电加热,我一般就选用固态继电器作为执行器。过零触发。冲击电流很小过零自然关断。因为温控时间长常数远远大于
50Hz,所以固态继电器控制没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谢谢指点,确实是把电机星角接的这种忽略了,看来还是对负载的星角的问题认识不够深刻。

网友I:
回复 网友P:
哦,我主要是想简化电路。理由是,温控技术成熟,元器件技术成熟,且价格便宜,所以,控制系统可靠性有保证。三相不平衡控制在允许范围即可。

感谢回复提醒,谢。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不客气,主要是这种电加热的项目,以前做过,所以知道一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他这个发热管是220V,如果不接N线的话,那不是变成380V了?表情表情请老师傅指点一下!

你是否要找本电工基础原理的书看看呢?

三相电源星形连接与三角形连接的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关系、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你真的没有学习过?

你真的不懂三相星形连接,相电压(220V)是线电压(380V)的根号1/3[反过来说就是线电压(380V)是相电压(220V)的根号3倍]吗?

你真的不懂得三相星形连接,每相负载两端的电压称之为相电压(220V),每条相线之间的电压称之为线电压(380V)吗?

同样道理,三相三角形连接,每相负载两端的电压(相电压)等于线电压(380V),即相电压等与线电压(均为380V)。

网友P:
给一张曾经用过的课件截图给没有电工基础理论的人看看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P:
1500W45根发热管总计67.5kW,220V电压,总电流为306.818A,这是单相时的负载电流。

如果使用三相电源,220V负载电压,只能星形连接,每相电流102.273A。

因为星形连接的相电流等于线电流,所以线电流也是102.273A。

以上是正确、准确的计算。

有人用经验口诀来计算是不准确的。如果用于选择导线截面积还可以,但计算负载电流就不行了,因为选择对象不同。
赞??~~~~~~

网友Q:
回复 网友P:
哦,原来如此,以前看书只是把他记下来,没有去理解他,你讲解了一下,与实例思考一下,终于懂了,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