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6):
图上只有型号,不知道是哪个系列的欧姆龙触摸屏

网友A:
小伙伴我查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查到,很抱歉

网友B:
图中手写日期的标签是二次粘贴的,撕掉,厂家标签在下面。

网友C:
找个正面对面你不知道是哪个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我去官网查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有找到,搞得我特别郁闷!

网友D:
nb系列的

网友E:
详细型号:NB7W-TW00B;

楼主:
楼上的大神这个屏跟PC如何建立通迅

网友E:
SLAVE那个口看到没?
找根打印机的电缆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大神·谢谢·这个SLAVE口是什么意思?用打印机电缆接到PC上?怎么样与WinCC通迅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详细型号:NB7W-TW00B;
火眼睛睛啊,我和楼上的一样也百度了大半天了。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E:
呵呵;那只能说明你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