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7-03-27):
7.5kw的电机,满载峰值电流可以达到43,这样正常吗?

网友A:
7.5kw额定电流15个

网友B: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瞬间可以,长时间43A运行就有问题了。

网友D:
启动电流有这么大的话,还算正常,带负载长时间运行,这就不正常了!

网友E:
7.5KW电机运行电流约不大于16A,超过此电流就是严重过载会烧掉的

网友F:
瞬间电流是可以达到40多A
基本上就是直接开机瞬间,然后慢慢的就回落了!

网友G:
瞬间还是可以的!长时间是不行的!

网友H:
长时间运行会烧毁。但是如果长时间运行电机应该跳闸!!

网友I:
呵呵;你43A电流是用什么工具测量出来的?

网友J:
运行电流是这么大的,电机很快就烧了。

网友K:
得看你电机这么大的电流运行多长时间。

网友L:
交流异步电机过载倍数2.5是短时间的,而且间隔时间要符合要求。曲线均由制造商提供。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监控电机表面温度即可。只要电机表面温度不超过80度,就没事。否则停机散热。

网友M:
引用 楼主:
7.5kw的电机,满载峰值电流可以达到43,这样正常吗?
满载峰值,很显然不是启动的时候,而是正常工作的时候。请提供马达所驱动的机械类型,比如粉碎机,卡料导致的短暂性堵转,导致电流短暂性的飙升,是可以理解的。只要马达的温度升高在控制的范围内即可。

网友N:
额定电流也就15安,正常运行中出现43安就说明不正常。

网友O:
满载峰值电流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P:
启动时差不多

网友Q:
你的过流保护还没跳闸么

网友R:
带负载瞬间可能问题不大,一直的话不行,并且要观察它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瞬间电流是可以达到40多A
基本上就是直接开机瞬间,然后慢慢的就回落了!
是冲床冲活儿的瞬间,达到这么多。

网友S:
瞬间可以,超过5S就有问题 了

网友T:
瞬时是正常的

网友U:
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在15A左右,若长时间超过额定电流就会烧坏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的过流保护还没跳闸么
就是不时的跳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你43A电流是用什么工具测量出来的?
就是一块小卡表

网友V:
楼主如果机械热继电器跳闸,电机过热就不对了,先看冲床机械有没有问题,如是四极电机电流空运转电流在35%左右是否正常。

网友W:
如果是直接起动,而且又是重负载起动,电流有这么大那就是正常,因为电机在起动的时候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关建要看起动结束后电流会不会降下来。注意观察....

网友X:
肯定不正常,如果这样运行电机将过载烧毁

网友Y(2017-05-06):
启动时电流这么大可短暂使用

网友Z:
瞬间可以 时间长了热保护起作用了!看看接触器线圈吸力够不够!

网友W:
Ie=7.5KW/(√3x280Vx0.8)=14.2A,启动电流一般是工作电流的2.5~5倍计算

网友AA:
回答同上同上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