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请教版主及各位,Fx3U与安川伺服组合,实际不能安装原点开关,有没办法定位控制,或实现一个原点位置?

网友A:
可以设定一个软原位,是可以实现的。详细的你可以找一下,前段时间论坛还讨论个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一下那个帖子。

网友B:
零点信号通常是伺服过来的,如果没有零点信号,FX3U还有个ZRN回原点指令,这个是要外接近点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点信号通常是伺服过来的,如果没有零点信号,FX3U还有个ZRN回原点指令,这个是要外接近点狗信号。
如果不能用近点狗开关,能否实现找原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点信号通常是伺服过来的,如果没有零点信号,FX3U还有个ZRN回原点指令,这个是要外接近点狗信号。
如果不能用近点狗开关,能否实现找原点
要看具体使用什么PLC,什么模块

网友C:
提供一个思路:对零时,使用电机电流的大小来判断零点位置。

网友D:
这种蒙着脸找回家的路,如果说还没有盲道岂不是疯了。。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一定要在某一确定点设定零位,可以采用DRVI指令。

网友F:
如果成本能接受,可以考虑绝对式伺服加通讯型PLC.

网友G:
 建议使用绝对位置定好原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