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指令

楼主(2017-03-27):
翻了手册,实在找不到,各位师傅,三菱没有字符串查找和连接的指令吗,比如我要将"ABC123"连接到某个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了手册,实在找不到,各位师傅,三菱没有字符串查找和连接的指令吗,比如我要将"ABC123"连接到某个寄存器,

你需要具体化你的PLC型号,否则我跟你扯Q,你却说FX,没完没了了 。

网友B:
"ABC123"连接到某个寄存器

这怎么个连接?如果是传送,三菱大型PLC有字符串传送指令$MOV 指令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楼的意思应该是先转化一下,再传送的意思吧!

网友D:
asc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