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变频器的CPU资料网上可以查到,但是引脚的标注信息看不懂啊

网友A:
这个都可以自定义的,和软件相关。除了供电,烧程。输入输出的相关功能都是软件决定的

网友B:
这不都是保密协议的事情

网友C:
估计只有做这个板子编程的人知道。

网友D:
这个是保密的啊  和软件有关

网友E:
不需要都看懂,也无意义,也累啊,都看懂也不太可能。
知道供电脚、时钟、复位脚。控制信号出、入脚和六路脉冲输出脚。测量这些脚的状态,由此判断故障就行了。

网友F:
模拟量输入与输出引脚,故障诊断与监视引脚,中断引脚,故障显示与电压监视,键盘引入与显示,穿行输入与输出,刹车信号,。。。等引脚还是要了解的。办法是:倒推,沿河抓鼠,顺藤摸瓜。

网友G:
这个都是保密的,内部程序定义输入输出,懂得维修就很不错了。

网友H:
就像PLC,你会看IO定义吗,除了供电。

IC三要素,供电,复位,时钟。

网友F:
PLC引脚还是要知道的,程序的大体走向,通过引脚定义与功能,开关量的输入与输出,模拟量输入与输出走向。。。关键引脚与CPU部分引脚的定义与功能是必须了解的,对于芯片级维修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故障信号是如何引如CPU的,CPU是通过什么引脚执行SPWM波输出封锁的,如果以证明驱动电路时好的,电源板的波形封锁电路也是正常的,这时可顺藤摸瓜,顺线路查找,找到此CPU的SPWM波封锁引脚,和与此相连的到封锁电路的引线。故障现象两种:1.引线断【比方说锈断】。2.CPU引脚虚焊。另外一种,就CPU坏。此种情况很少发生,但不是不会发生。
如果不了解CPU引脚定义,维修此类故障将非常困难。多多了解,艺不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