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有一用户的丹佛斯变频器,说原来的没有输出40MA.自己换一个旧变频器上的IO板,说是回还报过流,加速时间100秒左右。换IO板有关系吗?还是换的IO板也是坏的?

网友A:
什么型号?40MA?不带电机正不正常?

网友B:
是不是l/O板和主板是一起的,换完功率不匹配了。

楼主:
不带电机不知道正不正常,是用户自己从另一台机子上拆的,自己换的。主板没一起换。

网友C:
danfoss的输入输出接口和主板不是在一起的吗

楼主(2017-06-17):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6000的,LVT6000HVAC.这台变频器,用户说报过流。当把这块主板换到另一台相同功率相同型号变频上时,也报过流。而另一台变频器仅是没有4-20mA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是6000的,LVT6000HVAC.这台变频器,用户说报过流。当把这块主板换到另一台相同功率相同型号变频上时,也报过流。而另一台变频器仅是没有4-20mA输出。我已经知道没有4到20mA那台是主板坏了。但是我总觉得报过流和过热与主板没有什么关系。这台报过流过热的机子带空载30KW电机时运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