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台达ASD-A2伺服驱动去上电报AL001(过流),请教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都是怎么维修的

网友A:
看看编码器有反馈吗,在伺服不使能的情况下。

网友B:
电机没转就报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一上电就报过流。只上控制点其余都没接。别的机器报AL11唯独这一台。

网友C:
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D:
  简单问题,台达专家,一出手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E:
这是台达的设计问题,你要把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同时通电,接线方法不能按说明书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怎么修复?

网友F:
接上伺服电机,在逐步排查故障!有些问题要接上电机才知道,以前我也是电机线没有插就一直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