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欧姆龙触摸屏与WinCC通迅问题·屏型号是NB7W一TW00B·弄过的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样通迅上?需要做什么?还需要什么硬件等?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和WINCC呢?

楼主:
现场温度要在电脑WinCC显示出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温度要在电脑WinCC显示出来·如何解决呢
欧姆龙触摸屏,型号是NB7W一TW00,它上面有显示现场温度吗?温度的数据是从何而来?触摸屏自己自动凭空想象并生成的温度数据吗?

楼主:
屏己与欧姆龙CP1E通迅·现在在这基础上要将屏上温度显示到WinCC画面中,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己与欧姆龙CP1E通迅·现在在这基础上要将屏上温度显示到WinCC画面中,怎么解决呢?

你需要翻阅你的触摸屏的手册看是否支持串口通讯,如果不支持的话换个支持的品牌触摸屏,如果支持的话,使用wincc的脚本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己与欧姆龙CP1E通迅·现在在这基础上要将屏上温度显示到WinCC画面中,怎么解决呢?
一般屏和wincc都叫人机界面或者有人叫上位机.
连接一般避免上位和上位连,可以多个上位都连到下位(PLC).
实在要连,你试一下modbus rtu串口.

网友D:
估计你这个wincc是追加的要求,而CP1E又没有接口可用,想通过屏来做。
直接大客服电话,看他的屏是否支持
好几年前做过一个类似要求,好在那个屏可以编脚本,最后是做个数据转发脚本解决。

网友B:
用欧姆龙的触摸屏和PLC,却用了西门子的WINCC,想互联,有点难。

网友E:
plc等否扩展串口,还是wincc和plc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