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我打算用光纤传感器测量转轴的一个点,然后把信号接入OMRON  PLC CP1E-N40DR-A中,2个传感器。
我怎么才能判断它的正反转,用高速计数器指令,谁知道啊!方向+脉冲行吗?还是别的什么,会的麻烦高速一下

网友A:
一般的两相编码,都能区别方向.

网友B:
这个要加编码器啊!不加编码器是检测不出正反面的!

网友C:
电动工具的马达是交流串励马达对吧,换向怎么换?用转换开关或者交流接触器都可以换向,还是在控制换向元件上想办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加编码器啊!不加编码器是检测不出正反面的!
两个重叠的传感器是可以的.编码器也是这原理.

网友D:
检测的也是高精密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