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系统发那科0i-MF,机型立式加工中心,做主轴定位时,主轴停不下来。
检查参数,PMC都没问题。
怀疑主轴编码器线有问题,拆开测量,每个引脚都与资料一致,插上再试还是一样。
两台机器都是这样,没办法去找了一根原厂线,换上就好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也许是那个线确实是不匹配吧

网友B:
有接近开关吗?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C:
有些线的线境质量存在一定问题

网友D:
是什么线缆?编码器传感器的连接线缆?

楼主:
伺服主轴电机的编码器电缆,不知道是阻抗问题还是高频的问题,编码器Z脉冲读取不到。

网友E:
接线正常不代表编码器电缆正常。

网友F:
是屏蔽没好吗?

网友G:
线缆特性阻抗不匹配

网友H:
线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I:
估计是线材做得很差
屏蔽干扰造成的

网友J:
 应该是阻抗的问题

网友K:
有时候很难理解的问题往往是小毛病引起的也许是的线的插脚太细 接触不良 也许是线有断的地方只是接触不良

网友L:
这样的故障最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