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7-03-27):
他有什么作用,下面五个端子,上面两排24端子,主要用于什么地方,下面有个端子接了个24V电源负,其他是KA1和KA4,上面24个端接入电源L1到L5,其它的接到接触器和控制按钮上,24个端子有上下两排从1A1B1C到4A4B4C分4组,BC常闭下排也一样,这是人家接好的线,,他是控制浮球的,请问一下大神们这个东西的用法和接线说明,我这里没有啊?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搞那么多描述有什么用,拍张实物图传上来;

楼主:
怎么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他,怎么老上传不了

网友B:
他是控制浮球的

这句话有问题,猜测就是一个液位控制器吧,浮球是检测用的开关,而不是被控对象。

网友C:
微继电器模块

网友D:
4个继电器啊

网友E:
那么多的文字描述不如简单的一张图片

网友F:
感 觉这块板的反面应该还有电路吧,或者是和其它的板配合使用的,感觉就是用来把控制一下外围设备的

网友G:
一看图就懂了啊

网友H:
光这个板怎么能看出来呢!还有其他的吧!

网友I:
很像继电器输出板。

网友J:
就是一个4路继电器模块。

网友K:
SANWO没有这产品啊!
是我看错了还是?

网友L:
继电器集合在一块电路板上而已

网友M:
继电器,这正是控制电路的一部分吧、主要的没有拍出来!

网友N:
继电器模块扩展用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一看图就懂了啊
懂了什么,说!

类似回复已过多,特拿掉1分予以提示;希望能够言之有物,或表明进行了思考。

网友P:
继电器组合板,要是不知道的话,测测线路板

网友Q:
线号不是告诉你了吗?KA是中继,1A,1B,1C是触点端!

网友R:
继电器板

网友S:
咋看着就像是几个继电器的玩意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Q:
怎么接线呢看板子线路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图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也查了查不出来,冒牌产品啊,难怪连个说明书图纸都没有

网友T:
多照几张相片,外面,里面

网友U: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呢???
韩国三和是生产的气动元件吧?这个是吗?好像是继电器组呀。

网友V:
4路继电器模块,5个端子这边是输入,有一个是公共端COM,其余4个端子对应4个继电器线圈,24接线端子那边是输出,对应4个继电器的输出端子,一步标注有C的端子是公共端,标注A是A接点,既常开接点,标注有B的是B接点,既常闭接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之前不发图,我想错了。
这个就是4位继电器模组,上面五个脚,一个是公共端,另外4个是输入端,分别用来控制单个继电器。
下面两排端子是对应的继电器的两组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W:
目测就是4个继电器组成的控制组块吧,上排的是输出,下排的是输入控制。

网友X:
这个模块的意义就在于,省配线,没有其它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浮球控制他吗?上面是输入吗,下面是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