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故障

楼主(2017-03-27):
各位大师,我在配置S7 200时发现有如下问题,
1-点击 SET PG/PC interface,弹出一个对话框,
2-双击刷新通讯,出现错误。
3-电缆已经购买MPI原装电缆,在S7 300中测试可用。

网友A:
按这个设置通讯

网友B:
S7-200和300的通讯电缆不能通用吧,那需要不同的两条线

网友C:
回复 网友B:
300的线可以连200,200的线不能连3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0的线可以连200,200的线不能连300
原来这样。300的原装线多少钱?听说要几千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2750RMB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贵!选型CPU时都要带“PN"口的,使用一根网线就行了

楼主:
1-我设置了MPI(激活)
2.还是不能通讯,但是错误已经显示不一样了。

楼主:
感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通讯设置不正确。哈哈。

网友D:
接口要选PPI 编程线不到2000,没必要买,现在基本都是网络了

网友E:
直接换2OOSMART

网友F:
波特率错误

网友G:
楼主已经搞定,我也很高兴。当时我也搞了快一上午才连上,USB A2 这个,我也以为是300专用的,但可以连接300,200。只是连接200时选择的不是ppi,而是profibus那个。

楼主:
各位,我在设置如上图所示后一度通讯正常,但是把程序下载到PLC后又开始通讯不了了,真是神奇!!!!!我怀疑是PLC程序里面设置造成不能通讯,但是我找了另外一台电脑重新安装程序,按照上图的设置还是不能通讯。。。。真的很无语了。。。。。

求救!!!!!!!!!!电缆在S7 300测试是OK的。

网友H:
SIEMENS原装的USB-MPI的电缆是可以用在S7-200上面的;

网友I:
这就是我为什么用200SMART的原因,一根网线搞定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我在设置如上图所示后一度通讯正常,但是把程序下载到PLC后又开始通讯不了了,真是神奇!!!!!我怀疑是PLC程序里面设置造成不能通讯,但是我找了另外一台电脑重新安装程序,按照上图的设置还是不能通讯。。。。真的很无语了。。。。。

求救!!!!!!!!!!电缆在S7 300测试是OK的。
可能是你把软件默认的波特率写入PLC了,看一下这里是多少。。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我支持这个,虽然300的线可以用在200,但是他们的协议完全不同,200不支持mpi。,pc adaper ppi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您的关注,PLC和Micro/win的波特率已经对应上了。但还是无法工作。

楼主:
PLc也换了新的,还是不行,真的是很神奇。

网友M:
与200的PLC通信要设置成PC Adapter(PP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