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编程软件与三菱FX1S 型PLC的通信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27):
电脑上安装了GX WORKS2编程软件 ,想利用手里有USB-SC09通信电缆连接PLC与电脑,但总是连接不上 。

网友A:
真够晕的;
第一张图已经很明显的提示你的USB驱动还没有安装好;
那怎么可能连上呢;

楼主:
驱动程序 上 有叹号是不是安装有问题呢?用的是GX WORKS2自带的USB驱动程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够晕的;
第一张图已经很明显的提示你的USB驱动还没有安装好;
那怎么可能连上呢;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B:
驱动没安装好,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C:
驱动没安装好,没装对吧

楼主:
我去 ,这是啥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D:
usb线转Rs232要驱动232,我第一次也这样,驱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线转Rs232要驱动232,我第一次也这样,驱动就好。
这个驱动 程序以前是能用的,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呢?你是怎么安装的请问?

网友E:
驱动哪里都是感叹号了,当然也是传不过来的了

网友F:
我以前也是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打算跟信捷PLC通讯的时候驱动不行。你这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换跟转换线。你现在用的转换接口的驱动程序,这些驱动软件提示你非法的。你并不能用,但是如果你13年之前就已经安装了那个驱动。那么现在还是可以用的。你现在只能去换跟线了

网友G:
有些系统驱动要好好找找

网友H:
第一图,驱动明显没安装好!有个黄色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也是这种情况。不过我的是打算跟信捷PLC通讯的时候驱动不行。你这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换跟转换线。你现在用的转换接口的驱动程序,这些驱动软件提示你非法的。你并不能用,但是如果你13年之前就已经安装了那个驱动。那么现在还是可以用的。你现在只能去换跟线了
这可糟了 ,还得考虑换线啊!上哪里去买呢?

网友I:
硬件管理器中有感叹号!
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J:
把驱动删了,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驱动删了,重装。

驱动删了重装也没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线转Rs232要驱动232,我第一次也这样,驱动就好。
这个驱动 程序以前是能用的,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呢?你是怎么安装的请问?
下载CH341安装即可。

网友K:
呵呵,pl2303网上驱动一大堆,如果电脑里安装有驱动人生可以自动检测安装。

网友L:
驱动没有安装好怎么可能连接上

网友M:
用软件里面自带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

网友N:
有可能是插口没接触好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或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
都这样可能是电缆坏了;

网友O:
一般USB转232的线,在线的包装里面有一个小的光盘的,里面就驱动,把驱动装好了就可了,以前买过一次这种线,光盘就在包装的硬纸里,差点丢了。

网友P:
  何必那么麻烦  用驱动精灵跟新下驱动就行啦  我之前就这样干过一次

网友Q:
楼主看看你的转换器是什么芯片的  拍个照片上来也行  看看品牌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线转Rs232要驱动232,我第一次也这样,驱动就好。
这个驱动 程序以前是能用的,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呢?你是怎么安装的请问?
下载CH341安装即可。
核心芯片有可能是CH340和CH341,也有可能是PL2003,或者是其他芯片!

楼主:
应该是系统的事 ,原来是WINXP系统 ,后来换成WIN7了,换回去就能用了。呵呵 ,都想再买一条线了。

网友R(2018-04-18):
楼主最后的驱动程序安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