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刚维修一只易驱ED3000变频器,故障是上电无显示,测量3844驱动电源稳压管击穿,单独给3844上16V电源,8脚用5V基准电压,K2225开关管也正常,后面驱动光耦也没有发现短路,于是重新上维修电源,指示一下又没显示了,再测量还是18V稳压管坏了,根据稳压管原理知道维持电流大了,测量开关变压器和持续二极管也正常,此开关稳压取样是正负15V运放电源,给稳压管加1K限流电阻上电发现电流传感器有冒烟,更换后电源正常

网友A: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D:
稳压管是3844供电的?感觉这么做有点危险,说明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E:
稳压管加电阻不是限流,而是提高了稳压值。

网友F:
楼主表述不太明白

网友G:
有个维修电源当然方便很多。

网友H:
因怀疑稳压管过流损坏,串电阻其意图应当是限流吧(7楼);不知具体电路如何,但查到了故障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加电阻不是限流,而是提高了稳压值。

网友J:
赞一个!希望楼主继续分享!加油!

网友K:
   常烧稳压二极管说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还是偏高,这样修理是不是隐藏了真正的故障?我觉得还是从稳压部分来解决问题。

网友L(2017-07-22):
他是  稳压部分+15V负载有短路  造成辅助电压升高
 估计
 加电阻不是最佳选择

网友M:
烧机大法更直接

网友N:
没图看不懂,这个18V稳压管是哪里的?

在原理上也说不通